SONYVGN-CS26G充电问题

楼主(2017-09-27):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SonyVGN-CS26G,进系统,电池不充电,关机后也不充电,电池,适配器单独都可以使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去后5秒内可以开机,如果5秒后开机,就开不开了,插上电流表,插上电池,发现前5秒电流0.231,像是在充电,5秒后,变成待机电流0.008,不能开机,如果在电流是0.231A时,可以开机。
1.换过充电小板,(含充电芯片,保护隔离)
2、刷过BIOS
3.换过电池

网友:
补充:充电指示灯一直在不停的闪烁

网友A:
0.231像是自动提前出来了某些电压,不像是短路,你可以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31像是自动提前出来了某些电压,不像是短路,你可以查查

电流是0.231期间,也就是5秒内,正常可以开机,掉到待机电流0.008时,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0.231期间,也就是5秒内,正常可以开机,掉到待机电流0.008时,就不能开机了

你先检查一下0.231是什么问题吧,不像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