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1278充电,充电器绿灯不亮,测了这个几个是不是U7000问题,

楼主(2017-09-27):
请教A1278充电,充电器绿灯不亮,客户刚是不充电,换了个充电器能充一会又不能充了,测了这个几个是不是U7000问题,R7021电压1脚0V,阻值006,2脚0V,阻值900。。R7020,3脚电压0V,阻值900,3脚电压0V,值900,。请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东西真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特别厉害  射射 分手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个通病,电阻出问题。你换换试试!忘记那个电阻了。你上论坛找一下 。

网友:
你可以换个试试看,有料板的话就从料板上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