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70 3V短路

楼主(2017-09-27):
联想 E40-70 3V短路,CPU发热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知道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
信息给的太少,这个要自己查一下才知道啊

网友:
3V短路了都不会上电,CPU也用不到3V电压吧?待机电压多少?

网友:
基本上是CPU坏了,3V短路经常会造成桥或板载的U坏

网友:
使用烧鸡法如果是CPU发烫一般就是CPU短路了

网友:
板载CPU的桥坏了,基本上可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