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300s主板BIOS

楼主(2017-09-27):
联想M8300SBIOS,亲测有效
故障为自动加电,风扇不停转,也不报警,刷BIOS后首先两次开机后能亮。
开机后一切正常
这种台式机BIOS容易出故障。

网友A(2019-09-08):
联想m8300s主板BIOS  如何刷入  用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m8300s主板BIOS  如何刷入  用什么工具?

编程器啊!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2020-02-19):
楼主你好,我的这个主板原bios是 2m大小的,这个是8m的请问可以刷吗

网友(2023-10-27):
这个版本找了好久了,多谢楼主!

网友(2025-03-24):
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