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MR X5-LH01 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9-27):
这机器修了好几天    图纸
品牌:清华同方
型号:MR X5-LH01
版号:

故障  上电0.7
判断不过内存  拔掉内存上电一样0.7
应该是内存问题
擦内存    换内存  故障一样
没办法  拆机   这么大一坨

像胶一样 特别硬 直接拿刀片挂掉的
烧了两个件不知道是什么都成渣子了   分辨不出来
还有几个过线孔也黑了
清完故障一样
网上没找到图纸   直接就放一边了
第二天没事想起这板子来了 (下面我直接说维修过程了  这板子断断续续修了3-4天)
直接上波波打打内存吧
一打200   我擦    还有波形   跑了两目波    这是什么鬼   再打202一点反应没有
没电 没波   难道是码片总线断了
断电打阻值 无穷大  这线怎么飞往那飞啊
量了半天也没量出什么来
突然想起来 200脚是通的   202200是一组信号线他们应该在一起才对
200的过线孔旁边黑了
虽然问题找到了
但是过线孔已经烧了  没办法 还得找
想了想202  200 是与南桥相连的
那就到南桥那找    200直通排阻最边上一个    202 直接飞旁边的那个排阻脚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同一组信号线 必须一样长  如果不一样长 信号不同步  也不亮
看了看200线的走向  估计了大概的距离
还有板层里面的线一般都是弯弯扭扭的
所以飞了一根很长的线(如果还不行只能把200断开飞两根一样长的线了)

这是修好打过胶的图

这是没打过胶的  因为不好飞线  所以电感拆过

上电还是不亮
不过202跑码了
又放了好长时间
没事随便找了个内存的图纸
表瞎量了一下
发现201脚与接地电阻断线了
没有彻底断开还有一点点
直接拿个锡珠吹上

上电  OK  亮机

饼哥求分求精

补充内容 (2017-9-28 14:31):
197  201
sa0 与 sa1
是什么信号
大神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自己顶        这是都下班了       没人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        这是都下班了       没人看啊

给你加分了   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让顾客换了。

网友:
没图纸是真滴难修哦,还要去找。没图纸我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