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7-09-27):
接一杂牌显示器惠科代工的,问题是,指示灯会亮屏幕黑屏,不接屏线背光可正常点亮,5V 12V正常,电容换过,屏供电没有短路,这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测了没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好像知道

网友:
来回动动屏线试下,不行就用通用板试下屏好着吗

网友A:
一般是电源带负载差,弄到二搬情况,就不清楚了,要靠自己干,一般是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源带负载差,弄到二搬情况,就不清楚了,要靠自己干,一般是能修好的。

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 驱动板的问题多点
怎么不显示版主了呢
出了 什么情况呢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 黑屏,什么是 暗屏,再说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负载带不起来,

网友:
“不接屏线背光可正常点亮”?
楼主描述的有点不太清楚啊

网友C:
                                          已修好,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情况说详细点呀!屏供电有么?电压稳不稳。屏电参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 黑屏,什么是 暗屏,再说吧?

按照他所说的情况来看,是(不插屏线能正常亮,灯管问题不大)黑屏应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修好,电源带不动负载。

那就是不接负载时5V没跳对吧!不然,你测的5v不稳才对

网友:
先确定屏是好的,然后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你最起码上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