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55-M LK2 PLUS不触发奇怪

楼主(2017-09-27):
F2A55-M LK2 PLUS不触发,绿线PSON没断线电压有5V,PWRBTN开关针到IO芯片那也没断线电压也有3.4V,强制通电必须要先短接下PWRBTN开关针或者先强制通电然后短接下PWRBTN开关针才可以跑码,断开绿线和黑线就断电,IO芯片是IT8603E,没有这个IO替换,应该也不是IO有问题吧,PWRBTN开关针到IO芯片中间的822排阻和电阻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2017-10-30):
IO的PSON到ATX排插绿线这部分,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IO的PSON到ATX排插绿线这部分,查查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