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w193 开机闪屏并伴有白条(割线大法)

楼主(2017-09-27):
机器型号:华硕 VW193
屏型号:三星 LTM190M2-L31
故障现象: 开机闪屏

维修过程:一台显示器顾客拿到同行那里去了,同行说屏坏了,拆都没有拆,说搞不了,让我试试,好吧。。。我试试一通电看了现象,心也凉了半截,确实是屏问题,为了防止判断失误,还是用通用板点了一下,不用说屏挂了,和顾客沟通确实是屏坏,顾客死活要修,说要求不高,能显示就成,那就好办了,其实三星屏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着,是cog晶体问题,要彻底解决只能换晶体,19寸的屏换晶体也不值得,干脆割线算了,反正要求不高,说开动就开动,clk1--clk6全部给他割断 ,割断后看看效果吧, ,能正常显示了,收工。。
维修总结: 其实割断线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总看上去颜色不正常,但是也只能这样了,要不就得报废

网友:
我这里有两台也是这样,下次试试看。

网友:
这都可以?;楼主太牛了,我下次碰着也试试

网友A:
楼主,你说色彩不正常,表现在哪呢,从图片上看你的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色彩不正常,表现在哪呢,从图片上看你的是正常的

颜色是有点不正常,感觉上去就像对比度特别高的一样,要是电视机的远距离看不觉得,显示器看起来还是不舒服,电视机三星屏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是有点不正常,感觉上去就像对比度特别高的一样,要是电视机的远距离看不觉得,显示器看起来还是不舒 ...

高低亮度与对比 度,同时调节成暖色能改善吗?

网友:
手法高。屏可以用在监控上。电脑上别用了对眼睛不好。

网友:
什么是晶体
逻辑板的主芯片吗

网友C:
你捡钱了吧? 这种故障修复率都低。
收了几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捡钱了吧? 这种故障修复率都低。
收了几个大洋?

这种显示器收不了多少钱
100块钱

网友:
电视机三星屏也能割...............

网友D:
LZ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割clk1--clk6?是如何判断出来的clk1--clk6有问题的

网友:
19寸二手也不贵  花100修感觉略贵      不过操作过程值   以后有同样问题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割clk1--clk6?是如何判断出来的clk1--clk6有问题的

三星通病  一般通病就是不需要诊断直接切  好了就好了不好就不修了  很多涉及屏幕都这个样子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割clk1--clk6,这客户也是牛人一个,这样的显示也愿意接受。就是报废屏一个嘛

网友:
割线的原理不太明白。有详细资料就好了。

网友:
什么原理,能否简单说明下,为什么割线就能显示"正常",不会有白条。

网友:
楼主太牛了,说实在的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基本放弃

网友:
厉害了  又学了一招啊 明天回店里试试

网友:
clk1到clk6 全部割断线 正常显示了··如果不正常会偏色也能用··还有这一个牛逼大招的吗··请问大神是神马原理···牛逼·给牛逼大神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