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主板进水掉件 求图中3个电阻 多大

楼主(2017-09-27):
  哪位老大  修到S410P 机器   帮下忙   量下图中3个电阻多大 十分感谢!!!!!

网友A:
EC6101 电容
R6109   空
R6108  大概200多欧,表实在不准

网友B:
論壇收尋下該主板型號電路圖LS41P,  應該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論壇收尋下該主板型號電路圖LS41P,  應該有答案

我估计没有电路图  才悬赏的

网友:
这个没有原理图,只有现在修这个机器帮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論壇收尋下該主板型號電路圖LS41P,  應該有答案

是啊  没有电路图啊   只有手里有这个机器的  才能帮忙测量下

网友A:
顺便帮我看看开关板上R1 R4 那两阻值多少,原板上这一片都没了,这是网上找的图。

网友:
r6109和r6108看样子有点像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帮我看看开关板上R1 R4 那两阻值多少,原板上这一片都没了,这是网上找的图。

好的  我今天修时候  测下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帮我看看开关板上R1 R4 那两阻值多少,原板上这一片都没了,这是网上找的图。

R1 99.6欧 应该1K的     R4 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帮我看看开关板上R1 R4 那两阻值多少,原板上这一片都没了,这是网上找的图。

帮我看看你那个板    我那腐蚀掉的  电阻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6101 电容
R6109   空
R6108  大概200多欧,表实在不准

多谢了兄弟   有点数值参考就行了  你真是帮我太大忙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6101 电容
R6109   空
R6108  大概200多欧,表实在不准

图片十分清晰   如果没有你的图和电阻  电阻值 这机器真心难修啊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