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暗屏

楼主(2017-09-27):
华硕K550D暗屏多数都是电脑装机店小伙接私活想多挣点钱,自己动手拆机清灰不拔电池导致的。在遇到此类问题希望有所帮助。给你们发个高清图看下解决办法。

网友:
斷點?   還是? 元件燒掉 ?

网友:
不拨电池的后果,。。。。。。。

网友:
很多是RTD那个芯片坏了,飞线也不行。触发后RTD那个芯片烫的手都摸不住。

网友:
这是不拔电池的后果,都是转换芯片挂了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吗?没看明白你短接的两个点是什么,是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好帖子啊收藏了备用哈哈,楼主的那个线可以美观点么哈哈

网友:
这是不拔电池的后果,都是转换芯我也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显示芯片坏了  这样也是不行的  修好的多了

网友:
啥芯片呢?  图看不懂啊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不充电了,郁闷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