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下钮扣电池自动触发新的发现

楼主(2017-09-27):
今天一台联想e47L,取下小电池自动触发亮机,装上电池就不触发,查桥条件都正常差点干桥,后来发现是网卡芯片坏引起的,有可能网卡坏拉低了信号影响到桥,提醒大家杀大芯片前多测试外围条件,没想发贴的没图片。

网友:
还好发现是网卡的问题,要不干桥就亏大发了

网友:
网卡芯片也不发烫吗         你是怎么看出来网卡坏的

网友:
就是发现芯片发烫,要不然真干桥了

网友:
什么信号呢???不装电池还能亮机

网友A:
是不是 网卡    明显短路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网卡    明显短路了啊                                   /

摸着发热了,取下后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发现了,不然就搞麻烦了

网友:
呵呵 我学精了 下次先摸下机器看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下次碰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维修要诀,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心细,不然就把小问题复杂化了,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