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找到无线网络

楼主(2017-09-27):
笔记本型号是联想m13,电脑左侧的无线信号开关已打开,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的无线网卡也正常,网卡驱动也正常,按fn+f5没反应,找不到无线信号。如何解决?

网友:
天线插好了没有,看看了。。。。

网友:
无线插好了,因为手机能搜到路由器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或者网卡没插好 驱动

网友:
打x还是搜不到无线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B

网友:
把无线网卡,第二个脚切除,就ok了,第二个脚位,是控制开关的,切除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网友:
无线网卡可能坏了,换个系统看看,不行修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