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hsg1501闪灯维修

楼主(2017-09-27):
电源灯蓝色闪亮 频率1秒左右。
拆机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上可调电源点驱动板,灯还是闪亮。

测供电5v正常,1.8v跳变,1.8v滤波电容拆下测量10uf的都失效了主板上拆了换上,还是跳变,断开fb3电压恢复正常。
可调电源接fb3 cpu端 电流0.24,应该属于正常范围,那么只能是1117不良了,继续主板上拆一个eh13a换上,fb3焊回去,1.8v稳定,此时电源灯稳定蓝色5秒后黄色。

按开关的时候发现时亮时不亮,测量开关5k欧使劲按130左右,由于这个开关和灯集成一次的 没有替换,于是拆下来拆解,用洗板水擦拭以后用刀尖刮一刮组装上轻按测量阻值1,焊回去装机,测试1小时没问题,交货!
期间还换了空的24芯片无果!

网友:
拆这个开关,先把中间的发光管用尖嘴钳一点一点推针脚,然后在卸按键帽!

网友:
1117和滤波电容坏了,开关不良,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A:
开关氧化导致,直接换个新的不就得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没有一样的开关都是拆开用刀片刮刮

网友:
带灯的开关比较少,没有配件也只能自己修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氧化导致,直接换个新的不就得了···················

没有备件啊,这个带灯的开关 一般谁也不备啊!100台遇不到1台用这样的开关!@

网友:
看来是开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