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lienware M15X 送钱来的

楼主(2017-09-27):
故障,触发不显示,10几秒掉电重启,反复。询问故障原因,说是升级了系统,重启后就黑屏,不显示,还说没进过水。难道显卡坏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显卡,然后是BIOS,还有就是主板短路也会自动掉电。插可调电源待机0.007正常,触发,电流到1.080,不动了,几秒后掉电了。自动又触发,还是黑屏不显示。报价500。客人同意修,打发走人后,开始拆机,三两下拆除,仔细一看下面触控板按钮下面黏糊糊的不是进水了吗。C518明显烧糊了,上面两个触电黑了,清洗后,发现两个触点其中一根断线了,补上电容,接上断线点。重新接上显示器触发试了一下,电流1.2-1.8上去了,亮了,这么简单就修好了,这是爽啊。

网友:
这下修的爽了吧,500大洋到手了。

网友:
每天都有一台这种价格机器收 人生将是多么美好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一块肥肉!

网友:
恭喜楼主 眼力可以 很细心 嗖嗖的收钱啊

网友:
外星人主板做工这么差?比苹果差多了。。。。。。

网友:
你们那边维修价格多少 我们这边都快搞死了 现在的人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