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27):
最早开机掉电电流为0.5左右,有人说是PC136通病,换了过后,电流确实上来了,也亮过机,不过要开个三次以上才会亮。不亮的时候发现PU11的第7脚被拉低了,想换个,没有,没办法加焊了下居然正常了,也亮机了,等装机后再开机又掉电了,电流在1.0左右掉电,而且3-5V电压明显升高了!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掉电跟这个电压偏高有没有关系呢?我已经把待机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没头绪,求助诸位大神~~~

网友:
嗯   这个可以先刷bios  不要问我为什么   华硕机器基本很多bios问题

网友:
不如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这个电压的确有点高

网友:
加热一下好了,应当还是哪个电容问题。

网友:
按开关多次开机的先刷BIOS试试,华硕BIOS故障率很高

网友:
来看热闹的。随便学点技术自己也好有弄的方向

网友:
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哎,怎么都没有一个参考的价值的帖子啊!不要都光顾着灌水啊~~~~

网友:
掉电是很难修的,查一下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先bios复下位,不行的话再刷一下bios试下

网友:
各路供电都正常了吗,再换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