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不触发

楼主(2017-09-27):
论坛关于这主板的帖子很多 ,我的这块是没有5vdual,论坛有直接连接q58的2个脚修复开机的,我查了一下,也看了论坛别人,实际真正原因是控制q58的p-en信号没有低电平,就是q67和d7的问题,我手头也没有这个管子,就直接把q67和d7拿掉了,板子是修好了,论坛也有人这么做的,这样做有没有返修的,大侠们回复一下。。。。

网友:
直接拆掉控制的双二极管就可以,经常这么干,没问题

网友:
上次修V星H55也是没有待机,也是把控制的双三极管拆了,就好了,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就没有返修。

网友:
技嘉这主板经常有碰到小电阻坏了的,也是给我们维修员的福利吧

网友:
三极管好找啊,型号不同,但大多数能通用的,找一下常见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这么做 你要是能把整个维修思路发上来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啊,我没遇到这个问题,收藏备用

网友:
没分了  先收藏了  等用的时候在下载吧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