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个维修了4天的戴尔板子 12204-1

楼主(2017-09-27):
板号12204-1  。。。机子是上一位师傅留下来的,而我接触笔记本不久,也就一直放着。因为上一位师傅留下来的肯定也是难修,我也就没开始就入手,到是先修其他的,等到最近比较轻松就拿起这个板子来看看。。。
看了板子有动过EC 和BIOS 还有PCH桥。。。看来基本都搞完了。。。

测量板子上面没短路,直接上电,测3V 5V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能触发!
测PSL_IN2信号高低高信号跳变正常。。
测PM_PWRBTN 信号有高电平,但是没跳变。
EC给PCH桥是信号不正常,后回来测了一边EC 的供电复位 均正常。。。
测适配器检测信号 低电平正常~~~
瞬间也没什么可以检测的,就刷了个BIOS 故障还是一样!
请教一下他人,他人叫我查一下桥的待机信号。。我一听也蒙,EC给桥的信号不正常为什么查PCH,但是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了一遍
没查出个不正常的。。(这个板子没点位,找元件找到眼珠子快出来了)
找不到其他问题,就直接上BGA吧。EC也有换了,我也没再换,就直接上BGA。
BGA下来后,主板居然可以触发。但是我想不懂为什么EC给桥的PM_PWRBTN信号没高低高跳变是桥导致的。
也没去纠结,还是美美的装上机子。进系统,看了一会电影关机,打算再开起来多试试几遍,结果就触发掉电了。。
上电到0.3A 的电流就掉电。反复几次后有可以正常的亮机子。
没办法,在掉电的时候测供电,结果测到独显供电没有出来。我也就忽略了,以为是掉电太快,还没到独显这边,就反复的测复位条件,PG信号还有温控条件
对能直接上拉的我就直接给上拉,看看板子还掉电不。结果还是一样的掉电,触发几次后就正常亮机子。
想想怕BGA做得不好导致的,就再订一个桥来换把。结果还是一样。正常一次后,关机,开机掉电,掉电,后正常亮机子。
没办法,亮机子的时候去测主板上面的供电,什么都正常,小电压也是OK就唯独缺少了独显供电,但为什么能亮机子呢,进入设配管理里面看了一下
发现之认到了集显,独显没有认到。。看来还是不正常。
关掉机子,测一下独显供电的条件。 简单的测了3个条件后没发现问题。
测独显的MOS管也没短路, 也就直接的更换了MOS 看看行不行,结果还是一样。。。
没办法,再放一天,订个芯片来换。。。
芯片一到里面换了上去。电流蹭的一下跑到0.8跳变几次后亮机子,(没换芯片,独显供电没有但是能亮机子的时候电流是0.6左右)但是不敢确定好不好。就装上机子,试了一会,认到了独显。关机,再开机又可以。。。再次关机,再次开,反反复复十几次都没掉电。  故意放到下午来试,也是OK。。。
看来前面的掉电是独显供电没出来导致的,冤枉了PCH了, 还有花了太多是时间在查PG信号和温控芯片上面了。。。。

但是也有不明白, 为什么掉电几次后可以正常的亮机子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断开独显的供电电路,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还有EC给桥的信号没跳变是桥导致的!没有拉低,有3.3V 但就是没跳变而已。。。
给这个板子搞到怀疑认识,不过最后还是好了!
补上几张图。。。
前前后后修了4天,不过还是好了。。。~

 会员13129972元2022-11-1 18:21

网友:
写得很详细,贴子已经收藏,谢谢楼主辛苦写贴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搞到怀疑认识,不过最后还是好了!

网友:
但是也有不明白, 为什么掉电几次后可以正常的亮机子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断开独显的供电电路,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这应该是新的桥和me模块不配对的原因

网友:
越是难修的机子越能提高技术水平,佩服你的精神

网友:
真是修到    怀疑人生了                                     。

网友:
越是难修的机子越能提高技术水平,佩服你的精神。现在三合的桥,越来越不明白了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这种精神啊,有志者事竞成,加油

网友A:
这台机器杀错PCH 有点可惜了 哎

网友:
这个修好 不容易

网友:
楼主你辛苦了,写的很详细,给你个赞

网友:
这,太有耐心了。。。。。。。。。。。。。。。。。。。。。

网友:
维修不易,坚持找问题,给你加分,努力加油

网友:
辛苦了,贵在持之以恒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 写的这么详细,祝发财,,,,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杀错PCH 有点可惜了 哎
可惜只鬼,难道不难换回原来那个,说这些没有用的话,好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