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C125 75% 不充电

楼主(2017-09-27):
具体型号是15 ac166tx,不充电,但是系统里显示电量75%,未充电  。实际上电池一点电压也没有,拔掉电池 系统检测不到电池。打叉。怀疑是程序,刷了bios,一样,刷ec kb9022,发现程序在ec里,买了个剪板,老板讲程序通用,结果你知道的,开机都开不了,怒了,买个809h,回来离线读出来,上论坛找没有这个ec程序,只好把程序备份的程序再写进去,估计ec没坏,就焊上,还是一样。主板也没图纸,不修了,还给人家,现在就是想问下这个系统显示电量75%,不充电,到底是你程序问题还是硬件好,问题,,实属,无聊,懒了,不想费精力搞了。

网友:
我遇见过也是HP  TPN的板子   英业达代工 , 最后重值 充电芯片 好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好确定,只有先搞程序,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换电池,多数电池故障多

网友:
多数是电池故障,也有充电芯片坏的,ec坏的也遇到过,不过一般ec都是最后一步搞。就是smbus线路上的东西有问题,也要试着用别的系统试下,目前还没遇到bios坏,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先换电池,楼主!。。。。。。。经常碰到电池坏的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电池坏的几率大些  还有 充电电路部分还是要检查 hp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不充电的很多,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上回遇到一个60%不进电  是系统里面的电池管理软件

网友:
我想去你们那里学习,原来学过,但是会看图纸,不会修理啊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电池本身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之前遇到类似机器,又是换电池,又是刷bios,结果还是充电芯片坏,跟软件没一点关系,但这个机器都是可以亮机的,有些人就不太愿意动主板

网友:
楼主怎么不简单换电池试一下呢?或者测量充电芯片上的时钟和数据脚看波形正常吗?或者可以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一般内置电池坏的多。。。。。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