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V360不触发一波三折

楼主(2017-09-27):
第一次发帖,大神勿喷,今天中午有一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V36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我拿到手插电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 ,迅速拆机,拆开一看版号为 ,首先量公共段19V有 ,再量3v5v都没有电压 ,3v5v芯片的16脚供电正常 ,8脚17脚线性3v5v都正常 ,18脚3V5V开启信号为0V,不正常 ,此信号为EC第15脚发出 ,经电阻R65到3v5v芯片第18脚,断开电阻R65测量EC第15脚仍然为0V,看来问题出在EC这边,测量EC102脚供电正常 ,77脚时钟正常 ,85脚复位正常 ,EC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会读取BIOS配置自身GPIO脚位,并发出S5_ENABLE开启3V5V电压,示波器测量EC BIOS 1 ,2 ,5 ,6,脚波形,明显不对 ,既然波形不对先刷BIOS再说,去论坛下个BIOS刷上去,再量BIOS波形已经正常 ,接显示器已经亮机 还以为修好了,直接装机测试,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居然会掉电重启电流定在0.88 ,此机器有大电容,第一时间想到它,果断去量cpu供电,果然没有 拆掉大电容,换上两个330再试机已经ok了 图纸BIOS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完全正确,哪叫一波三折啊

网友A:
两点:1、BIOS程序正常才能产生待机电压;2、V360有大电容有问题,用两个330UF电容代替,我多是用6个来代替的。

网友:
两个330太少了  完全低于nec的容值   最少 最少四个

网友:
1.BIOS 坏了、
2.大电容坏了

网友:
bios 能引起很多问题的,都还是先刷个程序再搞下一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水平高超,维修台的外景也不错呀。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呀  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分析也很到位。值得小白参考~~~~~~

网友:
实地学过就是不一样波波抓的真好呀,思路也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    加分

网友:
大电容没有会造成不稳定?难道也会造成cpu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让人一看就能理解

网友:
看着一点也不简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应该来个大电容的图片会更好

网友:
这离你所说的一波三折差太远了·····················

网友:
焦老板牛B,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还会用波波,完全没有想到

网友:
谢谢楼主,我还没看是什么东西,积分积分

网友:
V360,没3 5V,量一下没短路的话,直接刷个EC bios。修过多台了。铁壳管也爱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帖子写的图文并茂 赞一个

网友:
联想本子,一般我都是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抓波抓的好,佩服 V360BLOS不正常是不产生3 5V的

网友:
楼主专门有人给你拍照片吗 呵呵

网友(2017-10-29):
小新不是新款吗?还存在大电容,太牛

网友:
大电容一般都是补4个或者6个,补烧了要返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EC的待机,然后又是大电容,看来有些经验呀,莫非是迅维学员?

网友:
思路清晰 供电信号清晰,可以收藏了

网友:
楼主你是高手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就是排版 看着有点吃力

网友:
示波器操作的如此熟练啊,厉害了,

网友:
一般都是大电容比较多把

网友:
2个330电容有点少吧!!!!!!!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有是一个抓波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看你修的这么6 不能叫一波三折吧? 应该叫快刀斩乱麻

网友:
这种问题一步步来其实还好找,NEC大电容看见就干掉,省得用一段时间再找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1、BIOS程序正常才能产生待机电压;2、V360有大电容有问题,用两个330UF电容代替,我多是用6个来代替 ...

我是4到6个......2个感觉不太稳

网友:
大电容我一般看到  不管有没有问题   直接先做掉   这东西怕返修

网友:
问题比较多,不过楼主写的好详细。。。。。

网友:
你这叫  乱来         不过搞定就好

网友:
且不说思路 整理发出来费多少劲...赞一个

网友:
整理一下思路好好想想下次修也能像楼主这样思路清晰

网友:
好不容易看完了 楼主基本功好扎实

网友:
思维清晰,要是我被我遇到了我未必有这个思维。给你点赞了

网友:
分析也很到位。值得小白参考~

网友(2017-12-01):
我想知道大电容拆了 装2个上去也能稳定吗

网友:
哈哈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这个bios  啧啧

网友:
我一般18脚开启没有都会先刷BIOS,这贴是新手的福音啊,手把手教啊

网友:
双击666,楼主的贴子相当有营养,话说照片另一个人帮拍的?

网友:
整滴挺好,思路简洁明了向你学习

网友:
老板厉害啊,很有耐心,现在修机器累,有报不上价格

网友:
看来又是大电容的问题!cpu大电容

网友:
NEC 大脑壳 电容。。 老火哦

网友:
修的不错。如行云流水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