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 双网通图纸 元件位置图 维修手册

楼主(2017-09-27):
最近接到几块双网通的,一查迅维 好像没有图纸。于是X宝 购入 分享改 需要的坛友。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
谢谢分享,先收藏起来。请问楼主不开机,换BQ24296M后能开机,插充电器就烧24296M,我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先收藏起来。请问楼主不开机,换BQ24296M后能开机,插充电器就烧24296M,我不知道怎么修了

我也修到了,拆了 ,打对地阻值的,看图纸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到了,拆了 ,打对地阻值的,看图纸往前查。

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我该怎么查啊

网友:
好东西,先留着备用,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
原理图和号位图不符啊,BQ24296M 这个原件找不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
那些说好东西的,谢谢分享的,怎么都不知道加点分啊?!!!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辛苦了。。。

网友:
重复的 位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