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版号 DV14 MLk 11282 开机进系统掉电的另类故障

楼主(2017-09-28):
机器版号:

描述故障是不开机掉电,测试主板加电可以触发亮机,
但是当要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到待机。

根据经验先排除散热温控,测试无果,

按部就班的测试主板各路供电,待机3V 5v中3V正常 5V只有 4.4V

首先排查反馈线路 ,最后测到 ,一个电阻阻值异常

更换后再次测试均正常进系统

》这种故障在维修中遇到的不多  特发一贴 希望下次遇到的优先排查 。

网友:
这是个反馈电阻吗。。。。。。。。。。。

网友:
眼神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不是眼神好,而是楼主直接查出来的问题好吗?

网友:
这个反馈电阻平时维修确实很少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

反馈电阻,控制pwm有一个稳定的输出,这个反馈电阻是有2个的,构成分压。

网友:
这种反馈电阻一般进水坏掉的多,现在居然正常损坏也有了,以后排查要更细心了

网友:
维修得好仔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