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sp wifi 非常规故障点

楼主(2017-09-27):
【6s sp wifi 非常规故障点】何为芯片级维修,当然是连芯片都给它修好[呲牙]

网友:
这是给WiFi模块做了微创?????

网友A:
芯片里面的走线你都摸出来啦,牛

网友:
微创手术!!大哥真牛!!收徒弟吗?

网友:
芯片级维修,维修芯片牛逼省略多少环节啊

网友:
楼主,怎样确保不会伤到模块里面的晶体。

网友:
这个我表示佩服,我是懒得弄这么细微的东西,所以维修手机技术就不过关

网友:
楼主这个是把WIFI上面的短路电容抠掉吧!

网友:
                  能详细 说说嘛

网友:
芯片里面的走线你都摸出来啦
这个我表示佩服,我是懒得弄这么细微的东西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直接把WIFI拆掉了,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这是刮开把短路的那些扣掉来了吗。。。。。。。。。

网友B:
里面有个供电管?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给说下思路好吗,无法理解。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 真的是芯片级维修了摩拜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给说下思路好吗,小白暂时还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里面的走线你都摸出来啦,牛

这是找到了wifi里面的短路电容把?

网友:
经典故障,不过这个芯片的刮的很正点,应该再说说原理

网友:
。。。。。。。。。。。。。牛b啊牛逼    刀刮还是打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供电管?

你对了…… 里面有个供电转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