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电流大

楼主(2017-09-27):
A1466  开机电流  跑  2.8  不装 电池     到了2.8  掉电    待机正常

拆机  是主板背面的  一个电容  微短  造成的。  焊下来不用

装机  OK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你还是高级技术员,又乱发,小心拘了你。

网友:
只小。  你把那个电容的标号。写一下。 拍个照片啥的也好啊。

网友:
啥样的电容啊 说的具体点就好了 以前确实遇到过CPU供电部分电容其中一个短路的

网友:
月 老师  就知道 扣分    这不是 经验吗     我错在哪里

网友:
什么样的电容 位置标注好   我们也好学习下

网友:
没有照片啊

网友:
就一段话什么都没有,好歹来张照片啊

网友:
这都是捡钱的机器 心疼楼主抠了20JB

网友:
其实有时候不是发发图片,只是发图片比较烦,还要从手机里到电脑,

网友:
其实有时候不是发发图片,只是发图片比较烦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哦  最好有图纸,有图片

网友:
各位  其实 苹果 最好修     有PDF   有点位    故障损坏 不宽

关键是 要 烙铁好

网友:
这个 机器  不是 通病     图片  没有用   只要有思路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