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 开机暗屏

楼主(2017-09-27):
A1181  老苹果     开机  有  进系统声音    不显示    屏 暗    有 图像影子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连接电池接口的小板上有个霍尔元件,你拆了直连试试

网友:
老本子高压部分 再看看背光电路或者屏和屏线部分

网友:
感谢各位   已经修好了  是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