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一个提问帖子修出一台E1-451G的宏碁插电不触发机器

楼主(2017-09-28):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E1-451G的机器,故障现象是插电有3,5V待机电压,按开机键不触发没任何反应,经检测,EC的工作条件除啦RSMRST#_KBC 和PM_PWRBTN# 全为低电平不正常外,貌似其他全部都OK,按开关这两个信号电压也没任何变化,以前修过RSMRST#_KBC这个由外围电路引起的问题,但这个机器不管它的事,
     没办法,不可能瞎修嘛,先去迅维网逛逛,看到一个提问帖子和我的现象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2336-1-1.html,那就看看那边帖子都说啦些什么咯,帖子楼主最后说机器修好啦,但是由于很忙先没时间给大家解答修哪里修好的机器,问他也没反应,
     那就耐着性子一条一条回复来看咯,当看到一个高手说的方案后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终于找到问题点啦机器顺利修出来,因为RN2705这个排阻阻值变小,导致S5_ENABLE这个信号插电就一直为高电平,让3,5V一直处于开启状态,而这个机器应该的状态是3,5V开启一下马上关闭的,时序出现啦混乱,导致不开机
      最后总结一点E1-451G这个机器应该是插电后,在待机状态下,3,5V是关闭的!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典  帮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典  帮你加分

谢谢啦,哥们,正缺分呢,新唐的IO真的好难搞,加班到现在,这行真不是人干的

网友C:
到了楼主这个层次才能看得懂,我小白看了也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了楼主这个层次才能看得懂,我小白看了也还是一头雾水。。。

昨晚弄的,没法发图,你可以进链接的那个帖子看看,然后再看看我的帖子,应该就能懂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忽略的。。。。。。。

网友D:
楼主,换排阻RN2705好的吗?没有明确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排阻RN2705好的吗?没有明确怎么修好的啊

对的,就是换哪个排阻好的,那个链接的提问帖子应该也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可以确定这个排阻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记下吧,下次碰到直接秒杀,急的加分哦

网友:
通过别人指点修出来了还不愿意透露维修成果,鄙视这种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哥们,正缺分呢,新唐的IO真的好难搞,加班到现在,这行真不是人干的

你是在广东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广东工作吗

好久之前在广州做过几年,现在没在广州啦,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根本看不懂 这个机器好像开不了机都没修好过一台

网友:
相信你以后会碰到这种机器的,相同故障直接秒就行啦,哈哈

网友:
新唐EC闪橙灯~   修死人~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网友:
感谢迅维提供的资料 要不然很多都难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