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硬解系列你们怎么想

楼主(2017-09-28):
今天解了台ipadair1 刷11系统死活激活不了。。。
经过测试
可以刷ios10.3.3 正常激活
硬盘只改了SN
第一次刷11系统 无法激活
第二次刷10.3.3正常激活
第三次在10.3.3基础上可以升级到ios11,然后再抹掉,死活激活不了
第四次刷回ios10.3.3打不自动升级补丁交货。

好像苹果要验证SN和MAC地址
手机端测试过没有问题,包括现在扩容也没问题

网友:
那这个是什么 意思? 11的不让改SN?

网友:
11系统好像是要验证wifi和蓝牙地址

网友:
WIFI和蓝牙地址是存在硬盘里面的吗?

网友:
   平板解ID 以后都把原先硬盘留着   把wifi和蓝牙地址都读写下来  改个SN 号即可   亲测可以

网友A:
去淘宝买SN,绑定MAC一套!
凑字

网友B:
据说11都要验证蓝牙和WIFI,换了硬盘必须要重新绑定,否则不能激活,好像扩硬盘的手机也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SN,绑定MAC一套!
凑字

那意思是要有一套同型号的SNMac地址,就可以正常激活了吗?

网友:
这都有卖的,是整套的吗,,,,,

网友:
验证越来越严格了,搞不好以后还要验证别的什么东西

网友:
IPAD也验证啊,这下子麻烦了。过两天试试,有个MNI4要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11都要验证蓝牙和WIFI,换了硬盘必须要重新绑定,否则不能激活,好像扩硬盘的手机也是这情况

岂不是检测机制是越来越严格了?

网友C:
你光说无法激活 也不说哪一步 具体什么情况  现在10.33还可以刷  等过几天10.33关闭后岂不是又要重新研究新技术,目测你用的IP编程器 我买这个反正是很后悔的  N多硬盘都不支持  打印列表里是有的 偏偏就是不支持  还有解绑WIFI 这些功能都是不支持的 6S以上的所有机型都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光说无法激活 也不说哪一步 具体什么情况  现在10.33还可以刷  等过几天10.33关闭后岂不是又要重新研究新 ...

我有6s-7的pcie测试架,6一下的这个够了还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6s-7的pcie测试架,6一下的这个够了还要怎么样?

我又没说怎么样呀 既然你有了那么另一套完全有这个的所有功能  所以我才说 买这个后悔 这不是多了一套编程器,我再说我 又没有说你怎么样。。。。。。。。。。。。

网友:
好像要拆WIFI

网友:
群里有人说了,如果要验证CPU的话就只能换套件了。

网友:
不知道以后的版本会不会恢复不验证WIFI地址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