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4 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7-09-28):
开机正常,但无触摸。拆机检测发现用户维修过触摸部分,其它未现明显故障。
  1、测量供电PP1V8_GRAPE_SW、=PP5V25_GRAPE、=PPVCC_MAIN_GRAPE电压正常,但测量到PPVDDHV无电压,升压异常。
  2、测量D4501击穿,C4515短路,更换D4501、C4515、L450加电测试升压异常,测试此线路二极值有点偏小在正常偏差范围内,显然U4503芯片工作异常导致无法升压。
  3、取下U4515测试各焊点二极值正常,更换新的IC,加电测试触摸工作正常。
  4、对整机进行测试,32大项测试通过,整机工作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修机如行云流水、手到擒来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到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顺便给你加个分

网友:
首先说一下,有图,有真相,赞一下,故障描述清楚,思路清晰,分析也很到位,加分

网友:
有机会试一试.>>..xiexieaaaa,,,,

网友:
32大项是什么东西。

网友:
能不能把点位图发给我。哥
找不到 这个图

网友:
老大能不能把图纸发给我
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
有图有真相,无图就不好修了,楼主厉害

网友:
感谢分享,没进水的机子较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mini4的主板好软,很容易断线,我这有个触摸到CPU断线的,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