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EF4613大小写可以切换 不显示

楼主(2017-09-28):
现在又一个  神州的   刚来时 大小写可以切换外置 内置都不显   刷个BIOS后外接正常显示  用屏就红绿蓝调

遇到过没   集显  cpu换过  屏换别的都是花的   定了个屏线

版号e561

网友:
在线等             急急急急急急                         edid有时钟   没数据

   数据3v上啦只有2.6                   现在换桥后可以了                                               数据线回复正常   3.3v     遇到同样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捏捏屏线有变化吗?很有可能是屏线,顺便按压一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捏捏屏线有变化吗?很有可能是屏线,顺便按压一下显存

屏线      没关系                    东东没反应                   集显

网友:
屏线到了   还是不行   现在在干桥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顺便按压一下显存

网友:
干桥有风险,祝好运,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换桥后可以了                                               数据线回复正常   3.3v     遇到同样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屏线换了直接搞显卡了吧。【先加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