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plus 芯片U3100浅析

楼主(2017-09-28):
初入手机,试着分析下

iphone8 plus 的U3100,这是一个升压芯片

公共点电压PP_VDD_MAIN给芯片供电,当PP_VDD_MAIN电压高于3.4V时,芯片的VOUT与VIN相等

当PP_VDD_MAIN电压低于3.4V时,芯片才会启动升压输出3.4V(或4.3?)的PP_VDD_BOOST
图中既写3.4又写4.3,这个恐怕只能等待大家实测了。我暂时还没有机器。

那芯片什么时候启动升压呢?我猜测是通过这个电路来检测的

SNS=检测
UVLO_DET=欠压锁定检测

PP_VDD_BOOST输出给电源芯片U2700的部分线性模块,输出的电压见下图的右边箭头
给一些模块供电,如触摸,面部解锁、感光、USB等模块(作用:为了保证系统高电压的LDO能够正常工作,当系统负载大,系统电压掉到3.3V以下时,开启DCDC将LDO供电电压保持在
3.3V以上,确保系统不会死机掉电。)

更多知识期待大家去发现和推敲

网友:
分析得很好,这样看来iphone8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也能运行

网友A:
这样只是把电池榨得更干吧!让手机工作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B:
iPhone7就开始使用这个升压电路,编号U2301!
作用是弥补电池的输出不足,要知道7的瞬间电流能达到3A,电池会因为电流突变而电压严重下跳,这个BOOT部分就是让高耗电单元能保持有3.4V以上的供电!它具有储能和高响应性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是把电池榨得更干吧!让手机工作时间更长一点

锂电池是不允许在低于标称值下工作的,这是严重影响电池寿命的!所以不可能是你及以上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hone7就开始使用这个升压电路,编号U2301!
作用是弥补电池的输出不足,要知道7的瞬间电流能达到3A, ...

大神,专业。。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这么新的都搞得出来。

网友:
7代上面就有这个玩意儿。还容易坏。一般坏了我都是短接了

网友:
我7都没开始你就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专业。。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没有!我只是按照电路以及特性分析!可能也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Phone7就开始使用这个升压电路,编号U2301!
作用是弥补电池的输出不足,要知道7的瞬间电流能达到3A, ...

还是麦大神来的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麦大神来的专业!

太过奖了!谢谢加分!技术贴必须要关注,也不算什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过奖了!谢谢加分!技术贴必须要关注,也不算什么专业!

至少从实战经验多,分析出来的更加具有说服力。

网友:
哈哈 我还停留在修 6S 上 7 主板都没怎么修过

网友:
是啊 7 还没怎么修呢  6s的 也少

网友(2017-11-05):
基本转换管里都有借用升压的。都必须有主供电介入~所以很多四角管短了可以用,但是不稳定。

网友E:
我只知道 电池低于3.6就低电量关机了

网友:
可能也是防止低电压自动关机的   7 代之后 很少会自动关机了吧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 电池低于3.6就低电量关机了

一般低于3.3自动关机

网友:
大神啊,好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
神啊,好东西,值得学习 。。。。。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苹果7就开始有了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

网友:
我分析是cpu功耗变大,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主电源芯片的应力会比较大,为了减小应力加了同步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