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国外的平板电脑重做WIN10没有触摸和声音大神进来帮帮我

楼主(2017-09-28):
这个机子我重做了WIN10 ,装好后,触摸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驱动软件都试了都不行,这个电脑好像是国外的,在国内百度搜不到,到国外网能搜到,自己英文不懂,是不是要像微软平板电脑一样,在专用的系统,求求大家帮帮我,就因为这个,和顾客闹翻了,一气之下,我赔了一台三千元的新笔记本。叫他滚。

网友A:
MADE IN CHINA  看看。这个。。国产的吧!

网友B:
平板的win10 ,这些都是专用系统,装PC版本的win10,就是没声音,无触摸,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平板装WIN10收费200,这个找专用系统很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的win10 ,这些都是专用系统,装PC版本的win10,就是没声音,无触摸,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平板装WIN10收 ...

能帮我找一下吗。这个我真的是吃大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DE IN CHINA  看看。这个。。国产的吧!

我也知道中国生产,但是百度不到

网友:
前几天有个客人叫我装平板win10,好在我没这种系统没装,不然。。。。。

网友:
亏的底裤都解下来了,还受一肚子气

网友:
http://www.xpgod.com/soft/25027.html这个里面有一个你下载看看

网友C:
是本来好用的重装不好用了吗???????

网友:
这种必须找的芯片组驱动 触控板和键盘才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本来好用的重装不好用了吗???????

顾客说大部分是英文的,看不懂,想换中中文的,以为重装就好了,可是一重装,完了,之前用360驱动大师有备份驱动,但装好还原驱动也没有用,没有触摸和声音了,到国外网站看有这个在卖,也能GOOGle得到但是就是英文看不懂,  对了,那个保留区还在,就是想还原保留区,但不会,因为系统自己装过了,保留区,不知道怎么恢复了。直接DG打开拷出保留区的WIN装了,有触摸了,但系统启动不了。显示系统坏

网友:
               把驱动提出来呢????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平板的系统 不过我一直用的电脑的。

网友:
你这个就是花钱买教训了,我一般都装之前提示风险的,不然容易倒霉

网友:
平板win10,TB搜搜看专业做win10的 ,收费不高

网友:
这种要专用的系统 ,你看下CPU 是 啥 型号,告诉我 ,

网友:
看下CPU是什么型号,然后到昂达的官网上找下对应的平板电脑的系统。    个人意见,没有验证过。原来碰到过山寨的笔记本也采用的是平板用的CPU,也出现过装好系统无声音的情况,一次是顾客有一个外置声卡(估计之前做过系统后无声音,店家忽悠顾客买了一个),还有一次是个“爱我”的山寨机,还好它官网上有系统,百度云我下了一整夜才把系统下载下来。

网友:
这玩意儿我都不接,费时费力。

网友:
微软的surface 装过很多 那个就是普通的WIN10 和台式机没有任何区别  其他山寨的真不好说 系统是专用的不太可能 一般都是驱动难找  这年头别说平板 就是普通笔记本也有很多难装的  例如华硕X205T 所有PE不认 所有系统不认 他只认32的 而且是EFI启动的 系统安装过程包括进桌面 键盘触摸板都是没反应的 最后必须下载华硕专用的键盘驱动才可以

网友:
平板安装是要小心, 最好把风险事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