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暗屏

楼主(2017-09-28):
G480开机暗屏,按恢复按键图上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17-10-17 17:20):

问题也找到,硬盘卡盘,原机bios就是这样,刷了一个bios就卡在logo哪里

补充内容 (2017-10-17 17:21):
原机bios拆掉硬盘也进不去bios

网友:
进系统暗屏吗还是什么,,,,,,,,,,,,,,,,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又一次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进系统屏暗还是在PE界面暗呢。。。

网友:
暗屏有显示吗???恢复可以显示,说明开机正常啊!

网友:
重做系统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你这图不算暗屏吧,这么亮 ,是进系统再暗的吗

网友:
能亮机怎么会暗屏那。

网友:
不是亮机?哪里暗屏啊!!!!!!!!!!!!

网友:
这个就直接把旁边的开关线小按键拆了就可以

网友:
该不会是系统软件造成的吧  装系统试试 不行就拆机跑马看看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帮你。

网友:
换CPU测试就知道了 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哪里会暗屏,这个是可以进BIOS的,可能你没接硬盘。出现这个。

网友:
表达不清楚啊,说详细点~!!!!!

网友:
把BIOS设置 y一下

网友:
这个是系统检测到引导异常,或者硬盘故障才会弹出来吧,还有就是键盘进水也会这样

网友:
果断  重装 系统 试试

网友:
测下屏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测主板屏接口电路看下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问题也找到,硬盘卡盘,原机bios就是这样,刷了一个bios就卡在logo哪里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好我需要,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