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开机不触发求助。(版号820-00164-A)

楼主(2017-09-28):
今天接到一台寄修的苹果A1465(版号820-00164-A),开机不触发,接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从绿色变成黄色,再去按开机键盘,电源指示灯就变成绿色,松开开关后又跳回到黄色。反复按就反复变,机器依旧不触发。随后拆开机器拔电池放电一会,接上电源,(颜色跳变也是绿色变黄色)机器自动开机了,使用也正常,关机把电池装上,本以为好了,结果故障还是依旧一样,然后接上电源,又能自动开机,现在发现机器的真正的问题是:用电池和电源均不开机,拔掉电池后,接外接电源会自动开机,机器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开机后按开关键强制关机后松开开关键机器又自动开机。进系统后点系统里面的程序关机后,机器就再也开不了,不管是用电源还是电池,又要拔电池放电,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才行,更换过键盘,触摸板,主板上的3. 5V待机芯片,故障依旧。,目前没维修思路了,那位高手有维修过苹果的相关故障,望请帮忙解决,谢谢啦

网友:
苹果的没修好过,只要坚持我相信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