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超长距离飞线

楼主(2017-09-28):
接了台DELL N5010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先跟客户沟通:“你这个平时开关灵不灵?有没有出现过要按几次才能开机的情况?”,客户反应开关一直都很灵。排除开关问题。那这个问题估计是主板上的问题了,这个要拆开看了。修板XXX元起价。客户同意,拆机。拆开后按程序走,先打了各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3,5V正常,第一时间去测开关脚,发现没有电压。查图纸KBC_PWRBTN#追查到D2702,量3脚有3.3V怎么开关没有了。怀颖断线,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直接拉底3脚触发了。没错,板层断线了。还是先找下断线的地方吧,拿了板到太阳下好好观查正反面没发现外观有看得见的,万用表量十多分钟也找不到线,估计是在板层里了。算了,客户又等着,就直接飞线过去了。

网友:
快速飞线有时候是为了直接的利润

网友:
既然找到了问题就直接飞根线,省时间啊

网友A:
20cm不到也好意思说是超长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上了用得着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这跟线收多少钱

网友:
飞了这么一根线,楼主会手多少钞票啊。。

网友:
你这线飞的牛X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开里到还好我上次遇到HP g4快关脚短路拉低了。。

网友:
我之前也这样改过     就是开机的时候回先白一下  然后正常

网友:
还好  我之前修到一个板层短路   然后把线切短  然后飞线ok

网友:
遇到触发无反应的 我一般都不管是不是开关问题 直接报主板维修

网友:
是的,快速解决问题,不要去纠结断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X200 PWROK漏电的 一通好找 最后是割断一截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找到哪儿断线就飞线好了。除非断的很明显

网友:
修机的速度,知道问题所在,速度飞线完成。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没有可能电阻坏了,不用飞线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哈哈

网友:
哎呦呦 这根线 起码300吧      客户不会觉得长    太细了  要换粗一点的

网友:
修机还是要心细,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快速维修
一般也是拉线

网友:
这个机器在那个隔离点经常短线还有 板层也漏电修道几个了

网友:
好的,双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种故障 多多益善

网友:
找到问题是断线了,直接就飞线。楼主还费心找哪的断了!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了。看看能看清楚明白不。小白路过。

网友:
楼主主板型号都弄错了 是DELL N5110 不是N5010

网友:
确实 差一点 秒杀 ·

网友:
这线 真长啊 ·

网友:
修个机器,客户还在那里等着,这心情可想而见,有压力啊还好不太难度。加分

网友:
知道问题所在,速度飞线完成 `

网友: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飞线能解决是最好的了,省很多时间

网友:
也这样改过 就是开机的时候回先白一下 然后正常 。上次是LED的屏是暗屏,飞过线

网友:
这技术不赖 支持

网友:
你的收费XXX是多少钱?现在维修不好做啊,价格都收不起来

网友:
这不算长的。

网友:
這飞线飞的用心,对得起客户了。。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这样飞线用电池正常不,单用电池能不能开机呢.这个机子要好的话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如果顾客不介意的话还行.要是计较的话这样估计过不了关.

网友:
我 飞过 更长 的 主板到屏幕

网友:
太阳下面找断线 楼主很6 找个带灯的放大镜看的清楚

网友:
一根线就收到XXX元。。

网友:
没太看明白如何个飞法,能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m不到也好意思说是超长
非常有道理

网友:
老司机,厉害!学习了,飞线那么长距离很少见!!呵呵

网友:
一根线还是挣的还是很乐观的少于300大洋,坚决不飞

网友:
这也不叫超长线吧

网友:
挺6的,没有距离更近的电压可以连过去了吗

网友:
这个不长,比较费劲的是没有图纸A面翻b面,那才叫痛苦

网友:
板层断线很难查,飞线省事得多。。。。。。。。。。。。。。。

网友:
有时候这种情况笔记本就比台式机主板好,直接飞根线就能解决问题,装起来一点也不影响,台式机这样飞线就太难看了

网友:
板层断线那也是没办法了,只能飞线了,钱赚到了才是真的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你这线飞的好难看 哦

网友:
这种修起来多爽,开关没电压飞线收工。

网友:
学习了,还是飞线省劲,下次也来试试

网友:
飞容易,知道从哪里飞不容易

网友:
大概是什么问题啊,飞线不重要,太长不好看啊

网友:
这线飞的牛逼了 钱也搞的块 而且还稳定 不会返修

网友:
没有看 进过水没有 ,一般都是进水腐蚀的断线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个跟楼主一样的电脑 不过是屏幕炸了 报价人家嫌贵 跑掉了

网友:
飞线很简单 但是飞哪里的线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不说收藏备用,至少也要对得起楼主那个线,

网友:
开关是好是坏 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问客户以前开关的状况 操蛋的客户就会觉得是开关坏了 就报不上价了

网友:
快速解决问题,不要去纠结断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