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烧件g3u06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7-09-28):
华擎B75 Pro3主板,不加电,目测PCI14脚没有待机电,发现一个名位g3u06的三脚芯片烧伤,不知道这是什么功能,用什么能代替,求助

两个都是g3u06,左边的那个已经明显烧伤

网友A:
看着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是二极管

用什么能代换?cmos电路那个双二极管行吗?

网友B:
应该是P沟道mos管,可用AP2301N之类的替代。

建议上个清晰的图片,你提供的两个图片清晰度不高,无法看清器件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沟道mos管,可用AP2301N之类的替代。

建议上个清晰的图片,你提供的两个图片清晰度不高,无法看 ...

上边就只写了g3u06这几个字,图是在网上找的,所以不清晰

网友:
同样问题的板子有两个,都是坏了一个,把另一个没烧的芯片换过来,就可以亮了

网友:
买个主板回来 然后测试好了   在退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吧,代换需要看到底是什么二极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