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1402-P0U5

楼主(2017-09-28):
               接修一台ACER Z1402-P0U5笔记本,不开机,接上维修电源,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电源键没有反应, 打开机器后盖,目测了一下,无明显烧伤,但发现BIOS芯片,被人拆掉了。于是在淘宝买一个程序与图纸,按图纸上面写是EN25Q64 。我不知道这个EN 开头是什么公司,于是找了一块华邦的25Q64代用。刷了一下。安装上去涛声依旧。本人是维修新手,不知道 这个代换是否正确,盼请各位大师指教。怎么开展这个维修工作。

网友:
估计之前修的人判断是bios问题拆了没装回去吧,你这bios芯片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