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花屏

楼主(2017-09-28):
DELL G45M03花屏,内存之类都换过了用个五分钟左右就花屏 。有碰到过吗
DELL

网友:
这种花 如果台式机可以看下总线供电是否OK 上次修到一台 总线供电偏高,开机几分钟就像这样花

网友:
换cpu肯定能好我修过这机cp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吗 严重了 换个新屏试试如果还是老样子 屏坏 换 看看显卡

网友:
跟屏有么关系 显卡 或者 CPU 还有供电

网友:
花屏的时候注意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或者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换过屏测试
没有
:lol

网友:
是台式机啊,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