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1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9-28):
外接键盘与亮  AMD 当时想应该是显卡问题 后来换了都不行  刷了显卡BIOS OK了  走个大弯路

网友A:
这款机子的显卡是可插拔的吗?不是的话显卡有独立的BIOS到时罕见

网友B:
HP的好没遇到联想的遇到了挺多的

网友:
学习点 显卡bios还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HP 100这个机型没碰到过  谢谢分析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的显卡是可插拔的吗?不是的话显卡有独立的BIOS到时罕见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好没遇到联想的遇到了挺多的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能是 屏幕之类的问题 差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不先排除外设

网友:
没碰到过,碰到这样的机子也好试一下不用走弯路。

网友:
额 这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有时候就是挺简单的问题,一不小心弄复杂了

网友:
额   这个确定显卡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