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换了主板一上电就掉电

楼主(2017-09-28):
Thinkpad E40换了主板一上电就掉电,客户刚拿来的时候被人修过,我检查缺了很多芯片,就给客户说直接换主板,客户也同意了,在淘宝上买了一块,换上一开机就掉电,都外接东西都换了,还是一样,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就退了,重新发了一块,今天刚收到还是和之前一样,一开机就掉电,求大神解惑,有没有遇到的我的情况,给我说说,拜托了!!!

网友:
你你有没有试试换个电源  键盘呢?

网友:
尤其是键盘 遇到不少了  键盘坏 不触发 掉电 都有  联想的电源是20v的  你注意一下

网友:
我没有插键盘,主板只用了CPU与内存,用的是电流表

网友:
裸板点会不会也掉电啊??CPU内存又没问题啊

网友:
裸板开机试,看还掉电不,如果还掉那就算CPU,内存这些的,如果不掉了就一件一件上机测试

网友:
屏线不对吧  看看看电压对不对呢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一下 用好的内存和cpu试试

网友:
屏给人家换了??

网友:
你不要插屏线来开机看看,。

网友A:
肯定是你这边外设有问题的,不可能两块主板加上你的就三块主板都有问题的。

网友:
你的CPU 或者 内存条 估计被人 掉包了。。 认栽吧。。 。二修的电脑经常我遇见。。。 被上一个人 用报废的 掉包了。。  不是硬盘坏的,就是 CPU是坏的,或者内存条坏,屏幕也是坏的,整台电脑 就 外壳是好的。。。 里面的东西全部被上一个一休哥  换跑了。。。。。。。。。。。

网友:
裸板试 然后不要用你的可调电源  而且可调电源一定得调到20V哈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试试,CPU内存换成你自己的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主板问题啊,CPU和内存有很大可能

网友:
换好的cpu,内存试下,确定主板有无i问题。

网友:
你说 之前 缺了很多芯片  我估计  CPU 或者内存 可能也因为摘了关键供电芯片而损坏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二修机  拆开一看 CPU上管和 供电芯片都被拆了...估计换版都好不了了..CPU估计也坏了

网友:
最小排除法啦  两个都坏而且症状一样 那种概率低之又低

网友:
你自己学校没有毕业多久吧?         讲问题一点也不清楚,真想扣你几分,反正是掉电,即使换了主板,电流码到什么样子了一点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这边外设有问题的,不可能两块主板加上你的就三块主板都有问题的。

有问题是很正常的         关键是要找到掉电的原因

网友:
注意下CPU吧,打值看看是不是短路的,换CPU不上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一个U 看看,,是不是U被人换掉了,,,

网友:
可调电源没有限流吧。有几回我也是这个故障。上次修的短路,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