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不输出

楼主(2017-09-28):
一块杂牌板子北桥供电0.45v,测vcc12  vief4.16   boot12v  FB0.45V

烙铁加焊一下IC, 上管没驱动了。下管驱动12v,北桥阻值10欧,上下管负载电容也换了。还是没输出。怀疑Vref4.16不正常,内存供电也是up6103    Vief电压是0.5v,没图纸,V星板子一般连一个小八脚,这个板子没什么小八角,找了半天也没找到Vief来源,是不是可飞个总线1.2v过去试试看

网友:
你看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了两个IC兑换下,如果这个到内存那边正常,说明IC正常。

网友:
碰到难以理解的事,北桥不正常,内存供电完好。把内存与北桥的UP6103对换,北桥供电有了,但只有0.46v,内存供电无,V星板拆了个up6103装内存供电,内存正常了,北桥供电还是0.46v,再把内存与北桥的up6103对换,两边都正常了,稀奇古怪,中间焊接不会有问题,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