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换玩桥后不过内存及花屏

楼主(2017-09-28):
K53SV换玩桥后不过内存及花屏
板号:K53SV REV3.0
故障:拿到机器时不开机
HM65二代CPU,说是不开机,拿到机器时上电源供应器测下,自动上电,然后电流卡1.1A附近,感觉是不过内存,内存拿下来刷一下,无果,换上自己内存再试,还是一样,判断不是内存条关系。只好老实的拆机把板拿出来测
机器有2个问题,自动上电跟不过内存,论坛有点位图,下载下来看一下,先搞自动上电吧,COMS电池啥电,只有1.7V左右,换上个新的,测了几下还是接上电源就自动上电,看点位图测VCCRTC#RTSRST#都有进桥。初步感觉桥有问题,为求慎重,再找点位图,查一下PWRSWPWRBTN有没问题,PWRSW3.3V,按开关强制关机也有拉低,PWRBTN也为高,但强制关机后用示波器测下,自动拉低又为高,看来问题出在这,到此桥应该是出问题了。
再来测一下自动上电后不过内存,打波SMBUS200202脚无波型,依照点位图测下,CPU供电芯片PG有了,PLTRST也有了,那就干桥了。
当然干桥前,还是下载个BIOS刷一下,期盼有奇迹,但是没有,那就上BGA了,换桥后,接上电源,不自动上电了,有点窃喜,搞定了,上电下,怎么电流还是1.1A不过内存,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BGA没做好,或者是换上的桥是坏的,又依照点位图再测了下各供电,PG,都是正常的,心想不可能2个桥都是坏的,应该是BIOS或者有什么小元器件坏了,条件没满足问题,逛下论坛,发现有人上传一个K53SV不过内存的BIOS,下载下来试试,刷上去了,上电后刷刷刷电流上去了,应该是亮机的节奏,接外屏看看,果然看到进BIOS设定画面,看来是搞定了,客人说要修好要把I3CPU换成I7,换上I7装上机器进系统看下,啊,,,怎么进系统花屏,看照片

时间也晚了,休息了,明天再搞,顺便也想下。
隔天,觉得这机器没修过,不太可能桥跟显卡或显存都坏吧,偷看过一点点迅维迪拜工程师BIOS教学,华硕的机器BIOS认型号外也认显卡型号跟显存数量,既然能亮机,表示桥没错杀,猜想可能是下载的BIOS没完全符合,进华硕官网下载原厂BIOS刷看,不会分离合成,直接进BIOS设定用ASUS EASY FLASH刷,刷完后OK了,

附上刷完之后读取出来的BIOS

网友:
这个还会跟BIOS有关系啊  奇葩机子

网友:
华硕的bios很容易坏,现在bios很多版本,必须要对才行

网友:
这个BIOS分4显存和显存的,刷不对会花屏

网友A:
老黄,你的简体字怎么打的这么好~~

网友:
这个k53sv几个版本的 bios都不同  7天前我修的就是 触发不亮 强关后自动上电 是3.1版本的  x宝买了4个bios都不合适
最后还是 论坛下载的 把原机的me合成进去 才搞好 秒亮

网友:
内存座贴纸很重要 不然很悲催  上面就是具体的bios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黄,你的简体字怎么打的这么好~~

先在WORD打好,轉換成簡體,再貼上,工程量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WORD打好,轉換成簡體,再貼上,工程量號大

其实我是知道你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开机大图标 分辨录刷不上是BIOS 这个遇到过,前面的没看好懂1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就是照片看起来也正常啊。。。。

网友:
明显分辨率不对,这机器我遇到过,换个电源口变成和你的一样,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