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28):
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刚刚修了一个机器,故障一般发上来分享下吧、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通病。
  联想Y500 的机器插电待机0.02  正常是后面短路 但是测试没有短路的地点 ,测试BQ24737 VCC 低 。直接杀BQ24737 更换后故障一样 测试PR377一段有19V
   后边直接拉低了。 去掉PC506 后正常。  有图有真相 PC506 坏了 微短

网友:
楼主说的后面短路什么意思呢  待机又正常呢感觉

网友:
没有明白  公共点短路吗 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

网友:
pc506是击穿了吗?后面什么短路,描述好少。

网友:
仔细看PQ66边上的100电阻烧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哪里拉低了。。。。。。

网友A:
PC506拉低了VCC,那么PR377烧了米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506拉低了VCC,那么PR377烧了米有?

电阻正常  就是电容把电压拉低了。而且是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