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不开机维修,走了点小弯路本来能秒杀的

楼主(2017-09-28):
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待机0.001,按开关没反应
一看现象感觉像BIOS问题,就先刷了一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
怀疑开关板问题,于是直接戳开关接口,这时才发现原来开关电压都没有
沿着开关电压追查,发现待机线性+3VA只有0.8V,具体看下图:

断开节点就好了,这个电压主要就是给EC待机用,肯定是EC拉低了
直接开干,换了个EC,结果打脸了。。。还是一样
停下来,想一会静静。。。
不是EC拉低,难道是待机芯片带不动?
这个待机芯片确实容易坏,正准备换来着,想想还是别冲动,先看看芯片条件吧
结果就有了下图,大家直接看吧,本来按着时序查就能秒杀的

最后来一张喜闻乐见的亮机图:

网友A:
华硕没PDF图纸最不好修了

网友B:
思路错了就是很容易走错路  :daxiao:

网友C:
这机子的开关板容易坏了,才换了一个这机子的开关板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

网友D:
真的学习了   没遇见过    一种容易误杀   楼主意思就是 断开节点正常  3V

网友E:
我这电阻是通病了。我遇到好几个这位置烧糊的了

网友F: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下次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下次留意。。。。。

是的这机子我也第一次遇到这问题,所以才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电阻是通病了。我遇到好几个这位置烧糊的了

这机子我是第一次遇到这问题,以前大多是遇到待机芯片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的开关板容易坏了,才换了一个这机子的开关板

是啊,机子拿来时我还以为直接秒杀收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错了就是很容易走错路  :daxiao:

是哦,有时候想太多反而绕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没PDF图纸最不好修了

有点位就好,找信号、原件位置比较方便

网友:
确实               差一点  秒杀    ·

网友G:
忘了 加分了                           。 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 我遇到过  一次     开关小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学习了   没遇见过    一种容易误杀   楼主意思就是 断开节点正常  3V

是的,3V线性过节点给ec待机供电的,断开几点等于断开线性3v的负载,所以这时候测3V线性就正常了,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后级短路,在拆EC之前我其实也打过值并没发现有短路,而且我也飞线烧了一下,电流很低的,现在想起来其实更本不应该直接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忘了 加分了                           。 给你加分

感谢加分支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下次修这个机型的时候留意一下不然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