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2 REV1.00 不开机

楼主(2017-09-28):
开机针4.6V           POQ603这个5脚芯片1 .3脚5V , 5脚1.1V , 4脚4.5V,不开机。  我换了俩个芯片也是一样。       求 大神指点!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开机查到这里来了

网友:
查开机针。。。待机。。。IO..桥....

网友:
查  I/O  75   72   71   76   脚

网友:
这种板子我绝对  不修  只换,因为完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A:
4脚输出不对,输出应该是3.3,你换下FB的两电阻看看,就芯片左边两个电阻一个32.4K,一个10K,主板上的芯片除了1117那些,反馈几乎都是0.6或者0.8,你这个1.1就非常不对

网友:
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希望有高手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输出不对,输出应该是3.3,你换下FB的两电阻看看,就芯片左边两个电阻一个32.4K,一个10K,主板上的芯片 ...

那俩电阻换过了,不行,,

网友:
不触发,开关排针  io

网友:
查过了,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查3VSB 和触发引脚...////////看条件...

网友:
学好主板  工作  原理  /再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