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主板维修的笔记,怕日后忘记,顺便水些分

楼主(2017-09-28):
1.      华硕主板:不通电
a.
ASUS P8H61 2.01 不通电,强行短接PSON可以跑码,PWRBTN# RSMRST#SLP_S3# 正常,发现SKTOCC# (CPU检测)装上CPU没有拉低,IO到CPU座之间断线,去掉+3V—BAT上拉电阻,直接接地SKTOCC#

技嘉主板:进PE键盘鼠标不能动
   更换USBOC电阻,键盘鼠标口排容 排阻
技嘉主板:GA-H61M-DS2  CPU没有复位更换Q28
技嘉主板GA-P41  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第二次跑C1掉电再C1掉电  更换IO隔离的822OK
技嘉主板:GA-B85M-D3V-A各供电正常没有时钟复位,查APWROK  PWROK没供电,由桥输出,直接上拉一个3.3V修复
技嘉主板:GA-G41MT-S2 开机第一次可以显示  第二次C1掉电 更换Q48 BSEL00信号修复
V星主板 B75A-IE35  开机卡99
  更换键盘鼠标口排阻
V星主板:H61M-S26 V2  不出CPU供电UT501芯片,查的APWROK没3.3V  受Q14控制,更换OK
V星主板:H61M-P32/W8
开机跑22掉电  有时候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有1.9开启,直接去掉开启MOS管,跑码正常

联想:B480 不通电,没有待机,用示波器测待机3 5 V电感后端正常,按下开关没有RSMRST#,查线路经过待机芯片,PG控制,示波器测得只有1.6V,断开线,开机正常
联想:Y450开机掉电,更换小板两个330电容OK

网友A:
华硕的P8H61的故障没见过,楼主查很久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谢谢分享,,, 学习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P8H61的故障没见过,楼主查很久吧

主板氧化导致的,现在修ASUS经常测这个电压

网友B:
y450换小板 330.   ?     知道是小板问题。。。
但之前都基本都是掀开盖子客户不在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换小板 330.   ?     知道是小板问题。。。
但之前都基本都是掀开盖子客户不在直接换芯片。

连续两台一样问题,论坛大哥们也有说这个通病

网友:
加分了  都是经验,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多的维修心得,言简意明,宝贵资料

网友:
都是维修的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C:
SKTOCC#这个信号不是和PCH相连吗,这么会和IO相连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谢谢了。。。。

网友D:
SKTOCC#这个信号我之前华硕b75也碰到过。当时是拆了一个三极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KTOCC#这个信号我之前华硕b75也碰到过。当时是拆了一个三极管好的

在CPU座子直接测,H61的记住了,其它的还没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KTOCC#这个信号不是和PCH相连吗,这么会和IO相连呢

没和IO相连啊,有点位,点点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和IO相连啊,有点位,点点就知道了

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和IO相连啊,我找了好几个图纸都看了下这个信号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快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