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这个液晶电视程序怎么写入?

楼主(2017-09-28):
这个液晶电视,bios程序怎么写入?电视图像时有时无,芯片发烫,声音也时有时无,晶振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芯片发烫写程序不能解决问题,估计是芯片本身

网友:
电视图像时有时无,芯片发烫,声音也时有时无  不像程序问题

网友:
不知道海信的电视能不能降级,系统版本高,非常卡

网友:
图像时有时无应该不管bois事吧,可能就是那个发烫芯片出故障了吧?

网友:
芯片供电电压高了吧,估计是DC-DC电路的取样电阻开路造成电压升高,芯片才会发烫,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可以将芯片拆下来写,也很方便。

网友:
现在很多的智能液晶电视的程序不在像以前了,可以通过串口在线刷机,如果用编程器的话成本太高需要专用编程器,程序包含引导(BIOS)和主程序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芯片挂了 换个芯片试试 或者到淘宝上买个板子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刷BIOS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2017-10-28):
先做一下BGA再说,这种机器容易虚焊

网友:
看主控芯片的散热片周围,黑乎乎的。应该是加焊过了。
不行只能换板子,或者搞个植珠,换主控??

网友(2017-11-29):
焊活不太好的话还是换板子比较稳 价格不贵

网友:
换个板子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一下BGA再说,这种机器容易虚焊

                                        赞同!

网友:
程序不会时好时坏的。估计是哪里电压偏高了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换主板吧!主芯片坏了

网友:
通过串口在线刷机,原厂程序难找,售后的有,

网友(2017-12-29):
如果是安罩的机器一般是U盘刷机的  如果不是安罩的 可以通过VGA刷机    不过你这个机器应该不是程序问题的,程序的问题不会时好时坏的

网友:
先看电压正不正常,电压过高或过低芯片温度都会高的,电压正常换芯片

网友:
感謝您分享              感謝您分享

网友:
换一个板子试一试了、,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硬件问题跟软件无关,先测一下几个主要点的供电是否正常稳定吧

网友:
在线刷机试下 不行就换板吧 BGA不好换

网友:
用U盘写入  或者在线编程。。。。

网友(2018-02-18):
主芯片性能不好了,不是数据的问题,这个机器很多都有这个问题,32,42,47的只要是用这种板子的都会出奇怪的问题,不容易开机了,开机用一会死机了等等故障,原因都是创维厂家散热工艺偷工减料造成的。用一块散热片涂满导热固胶盖在主芯片上就完事了,散热片也不贴紧芯片就那样,呵呵,懂的人都知道,导热胶不是越多越好的。我修了好几台都这样的,BGA焊台干下芯片和散热片,再分离他们都是厚厚的胶。散热效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