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楼主(2017-09-28):
华硕H81   CPU旁边 mos管烧了,旧主板拆了换新的后,还是开不了机,最终测定CPU也烧了,但换了新的还是不行嘛!!!!!

该怎么办呢?
测量其他的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上管击穿了很可能要坏CPU,而且高电压也可能击穿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