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电脑屏幕一半亮一半暗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28):
联想G480笔记本电脑屏幕一半亮一半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试了吗。。。。。。。。。。

网友:
背光可能性最大 先换个屏幕试一下呗

网友:
测灯管、估计有一个灯管老化了、或者有一个灯管损坏

网友:
阴阳屏 ???? 屏坏了吧。。。。

网友:
屏线先重新插一下,有条件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