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

楼主(2017-09-28):
win7无法激活怎么办,有没有纯净版win7
win7
无法激活

网友:
找个激活工具就可以了,但有一个前提是,你现在用户是超级管理员

网友:
无法激活 你要是用纯净版不也是需要激活吗 ? 不如直接GHO了

网友:
下载个 激活工具 不行吗 网上随便搜个 试试

网友:
百度win7激活工具,能搜到很多的!下载正版的win7镜像可以去msdn啊,但也要激活,也可以直接去下一个雨林木风win7,一键操作,不过有绑定的软件,但是能卸。

网友:
小马激活软件 应该挺不错的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找一个激活软件不就OK了吗 网上一大堆啊.

网友:
RemoveWAT表示不知道激活是啥意思

网友:
桌面右键可以看到电脑维修电话XXXX 点开就是自己导航

网友:
网上下载个激活工具,激活的时候把杀毒软件退出才行

网友:
小马激活 下载个

网友:
新手 直接去 修电脑的 店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