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腐蚀.哪位兄弟手上有板子啊.求两电阻阻值

楼主(2017-09-28):
没图没点位 好烦.
万分感谢

网友A:
去X宝上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X宝上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掌柜.你好.有方正r430板子吗
掌柜:有.
我:能帮我测量两个电阻吗?
掌柜:滚

网友:
看板子,两个电阻阻值应该一样,,10K的上上去看看

网友:
旁边都是331.一样找331啊。不然就100K的装上去。简单

网友:
我有                       刚换下来的料板

网友B:
左边的75K   右边的100K               绝对没错  料板就在我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75K   右边的100K               绝对没错  料板就在我手上

谢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