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索尼的机子发现BIOS芯片竟然不能代换!

楼主(2017-09-28):
机器型号:索尼SVF143A1QT
机器板号:DA0HKCMB6A0
故障现象:电流0.6-0.7之间波动,屏不亮
维修:一般都是先放电,试试无效,写BIOS试试,发现这个片读取不了(有可能是引脚没清理干净),然后找了一片相同的也是8M的,下载一个BIOS程序:
写上后电流0.5无跳变,但原机的是0.6-0.7之间来回波动,是下载的有问题?又下个还是不行,装上原机的电流还是初始的样子0.6-0.7之间;怀疑新换的这个片有问题,经查看只有后缀不同,为了保险起见,又读了原机的,还好,这次读出来了(我是写前都要备份的,不能备份的就不破坏原机的),备份好,写了下载的这个,机器重启了一下后,屏幕点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096-1-1.html这个地址是个好BIOS程序。
为了验证,代用的片子也写了这个BIOS,装上后电流还是0.5屏不亮,至此得出结论: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有些(至少是个别)是不能换的。
原机的BIOS芯片:25Q64FVS10
代用的BIOS芯片:25Q64FVS1G

网友:
有1.8V的吧 。。。。。。。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很多都是需要原bios芯片,华硕的特别多。

网友:
呵呵,我昨天刚好也修了台一样故障的SONY机器,现象一模一样。刷BIOS好了。

网友:
两个芯片的OTP读出来对比一下是一样的吗?

网友:
那以后还真得注意,还有这种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不是不能换吧,是不是里面有otp了

网友:
这两个bios只有后面一位不同就不能代换,谢谢分享了!

网友:
我有也碰过,要原型号的BIOS才行

网友:
可能有ota信息的,要一齐刷进去才行

网友A:
有好多都是这样,不能代换,我也试过好几次

网友B:
这个是1.8v的呢,你拿个3.3v的是不可以的呢

网友:
应该是没OTP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8v的呢,你拿个3.3v的是不可以的呢

25Q64FW的才是1.8v,上面两个芯片是OTP区别

网友:
原机芯片可以擦清楚看看一般是25Q64FVSIQ

网友C:
用809F 把OTP读出来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子,也是这个情况,本来不想用原BIOS芯片刷的,可换了好几个芯片刷都不亮,但电流有小小不同,换原机的刷一次就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换芯片刷BIOS试了可以的华硕机器换芯片刷BIOS试了可以的

网友:
otp怎么读啊    求大神教学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809F 把OTP读出来就可以了,我试过。

我用的也是809  不知道怎么读出来,给分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8v的呢,你拿个3.3v的是不可以的呢

这个芯片还有电压的区别?我看挺一样的,忽略了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都是这样,不能代换,我也试过好几次

若不能代换,这芯片物理损坏了,机器还怎么修?有好的方法分享出来呀

网友:
。。。。有些bios的供电也不一样的 最好不要随意替换bios芯片

网友:
4代以后的就少代换了,换了有的就不显示

网友E:
楼主,你的两个BIOS里面的OTP信息不一样,所以就不能开机了,以后备份的时候要把OTP也一起备份出来才比较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809  不知道怎么读出来,给分享下呗

里面有教程,收一下就知道.......

网友:
这个肯定是OTP啦 别说Q64 你就用个L64的 一般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两个BIOS里面的OTP信息不一样,所以就不能开机了,以后备份的时候要把OTP也一起备份出来才比较安 ...

还是不太明白,我这个BIOS是下载的,写在原机芯片亮了,而代用芯片不亮,程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教程,收一下就知道.......

好的谢谢指教,我搜索下学习学习

网友:
带OTP的就不能换BIOS芯片,换了刷上去不亮的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就注意了!
字数补丁!!

网友:
现在这么蛋碎了  代用也会不读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请问otp这个是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
感觉是OTP 区域导致的无法识别,现在好多机器都有OTP区域,即便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也不识别的

网友:
有些机器换了就是不好用惠普居多

网友:
这是个经验下次得记得注意谢谢分享!小白路过。

网友:
上次我修联想的一款新机器也是换个型号的刷BIOS就不亮机 必须要原装BIOS芯片才亮 估计以后会多这样的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不能用代用BIOS 了

网友:
不过也很少有坏掉芯片的,,,,,,,,,,,

网友:
有高手出来介绍一下哦。让我这等小白多点认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学习了 我也代换过 不过没有考虑过不能待用下次就要注意了

网友:
好像极少的本子是有挑bios芯片的情况!